关于有时识别不到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4-02-17):
小弟手里有个话说X85S 来时说卡LOGO 到手里开机卡LOGO 再开次开机 有背光无限 再开 背光都没了 只剩加电了     重新做了下显卡 好了  但是卡LOGO 换硬盘 分区 系统 好了
本以为这就结束了  可是关了之后 再开机 过LOGO 就出现识别不到硬盘的提示了 然后硬盘换了一个 也不行 还是这个情况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识别不到了 有时连着几次识别到 有时连着几次识别不到 没规律
求大神们 帮分析下 能是什么原因 越详细越好

网友:
修好了吗?是不是bios原因啊?主板电池电压不足啊?

网友:
是西数320G的数据线接口针脚非长方形硬盘吗?是的话换希捷500G的

网友:
刷下BIOS看看,有些电脑BIOS太老会认不到大硬盘,只能认到小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