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2-17):
接到一台同行的拿过来的HP G4,板号R33 DAOR33MB6FO的机子,反应说是进过水,但被同行处理过了,看不出有进水的印记,插上电源,电源头上的指示头不亮,测得主板上PQ50 第四脚有19V,第三脚只有3.3V,再测第一脚也只有3V左右,看来是一脚电压不够,导致PQ50不导通,再接着看经过PR227进了PU9 BQ24738四脚,再量四脚的ACDRV也只有3V左右,看来问题是出在了PU9上,接 着测量PU9的工作条件,20脚的BQVCC有19V电压算正常,5脚AVIN没有电压(阻值503欧),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没电压算不正常吧?再接着测电源头五脚AD_ID只有0.23的电压(阻值2484),但把R431拆掉再量R431连接电源头的那端却有19V电压,开始以为是电阻有问题把R431,R432,R433(板上阻值2470)都拆下来量了都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且D16也没发现异常,按理说这是个分压电路,应该有电压到EC才对,为什么AD_ID没电压呢,一直想不明白?各位大师我分析的难道有错吗,求助!!!

网友:
LZ图纸分享下

网友:
你看那充电指示灯有没有亮

网友:
适配器是多少w的,适配器内电阻不一样,ad_id电压是不一样的,有图仔细找一定有对照表,既然进水的机子,hp机器会有三路检测ad_type,adapin_sel,adapin#慢慢查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G4的板子,现在都没修出来     老兄,你慢慢修,我期待你修出来

网友:
已修好,是PR25开路了,从而影响了ACDET导致的,这个图纸在网上淘的跟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