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2vle-rh——怪异问题

楼主(2014-02-17):
一片m2vle-rh主板,最开始的问题不跑马,经查发现北桥附件一下管不正常(北桥由lm324控制2个场管控制供电),正常输出电压应该是1.5v,D级电压是3V,G极电压忘了是多少了,于是换个管子,谁知马上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仍就马上掉电,拔掉12V的4pin插头,还是掉电。发现更换过的管子的G级电压有12V,D极为3V,电压肯定不对。正好店里有片同样的板子,测量正常应该是3V左右。G极电压由lm324的14脚控制。正常应该是3V。拆掉刚刚装的管子,再次测量,12脚1.6V,13脚0.几V,14脚仍为12V左右。为了判断是不是lm324的问题,换了4,5个都是同样的问题。为了证明是lm324产生的12v,把14脚翘起来,测量,14脚为12V,焊盘上是5V。

现在问题更严重,把lm324拆掉,给北桥供电的上下管子拆掉,不接12v的4pin插头 仍马上掉电,原来光拆个下管,可以触发开机。

请各位给支个招!

网友A:
跑一下线,看上下G极各由运放的哪组控制,
再看同相分压有无问题,不要纠结输出12V,修出同反相,输出自然正常。

网友B:
这种没图纸不好整。呵呵。肯定是分压反馈电阻有问题了。。跑线找出反馈电阻。。拆下来。然后计算输出电压,找两个匹配的电阻换上

网友:
看一下误差放大器的—。+ 的电压及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线,看上下G极各由运放的哪组控制,
再看同相分压有无问题,不要纠结输出12V,修出同反相,输出自然 ...

反馈电压通过一0欧电阻回去的

网友C:
原来的问题是能开机不跑马,换完场馆后不能开机了是吗,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图纸不好整。呵呵。肯定是分压反馈电阻有问题了。。跑线找出反馈电阻。。拆下来。然后计算输出电压, ...

有图纸,它的反馈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问题是能开机不跑马,换完场馆后不能开机了是吗,不太懂

换完后,就开机马上断电,不插12v 4pin插头都断电,可重复触发,不是芯片保护。应该不短路,

网友:
应该其他部分还有问题,比如触发电路部分,触发电路应该好修些。

网友:
f反向跑线路,看看有没有断线。再看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主板这两个场管最容易坏了

网友:
查看一下1. 7 8 是不是12V,否,查14脚相连的组件

网友:
原问题估计是
下管供电的VDD短路

网友D:
这两个场管不是上下管的关系,是由LM324分别与两个场管构成线性电压调整电路,一路输出2.5伏;一路输出1.5伏。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1.5伏这一路输出电压不正常所致,正常时,在楼主给的图中:12、13脚的电压应1.5伏左右。 14脚在4.3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场管不是上下管的关系,是由LM324分别与两个场管构成线性电压调整电路,一路输出2.5伏;一路输出1.5 ...

正如你所说。

网友:
现在不接13脚反馈 ,可以加电了,还是老样子,14脚电压11V多
这个13脚的反馈电路很简单,q52的s极通过一个0欧电阻(还有一个电阻,板子上没有装)回到lm324的13脚 ,就这么简单,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14脚楞输出11V的电压,周边的原件能测的都测了,能换的也换了。估计要换人才行了。
还发现lm324,和换管子的下面的主板有点鼓包,不明显,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大伙怎么说  其实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检查触发电路

网友:
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不是他,来晚了额。

M2VLE-RH-LE V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