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 有点怪

楼主(2014-02-17):
联想昭阳E43G开机 出现LENOVO 以后屏变成灰白。换硬盘重做系统还是故障依旧。拿 掉硬盘还是这样。用U盘引导可以正常进PE系统。就是还是在出现LENOVO后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进PE系统。各位朋友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进BIOS有问题吗,,,外接显示器试过没?

网友:
屏或者显卡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有问题吗,,,外接显示器试过没?

进BIOS正常进入和退出。没接外接试呢?你认为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进BIOS看下能不能认到硬盘

网友:
楼主搞定记得发帖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机器的型号是Z360.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换个U吧 i3-380的容易坏

网友:
换个CPU试试 CPU也会导致白屏的

网友:
显卡 和屏线 ,

网友:
没遇见过  楼主解决后 发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