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无CPU电压新手求助 谢谢你了

楼主(2014-02-17):
  本人是个菜鸟大家不要笑话。
今天修到一块板号为DAUM8CMB8C0的板。初步测量CPU电压没有出来。
查电源IC  IMVP_VR_ON  为0V   2脚PWRGD也为0V  如图

根据时序IMVP_PWRGD是在EN信号出来才有

所以我先修EN,EN信号来自于EC第95脚如图

测得95脚 为0V
我想问的是我要怎么做?我前面的维修思路没有错吧?我是不是先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EC的工作条件具体有哪些我不太懂
VCC,RST,时钟还有哪些我没怎么会测。
VCC 3.3V是有的
RST3.3V也有
时钟我不怎么会测EC的时钟测量哪里呢??是这个?
还是测这个接了晶振的的脚
     我用示波器测SMBCLK_K0这些信号,波形很乱。    测ITE8502_XTAL2有正波形
EC的时钟我都不会测,第一次用示波器?大家教一下?谢谢
    我还要做什么?EC的工作条件还要查哪里?如果说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IMVP_VR_ON还没出来是不是要换EC?还是怎么样迷茫呀
!希望大家教一下?第一次发贴子,修板也花了好多时间!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传的图为什么没上去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看可是短路

网友:
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找个相同的EC代换

网友:
照广达时序查,看前面的电压出来了没,内存供电,显卡供电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也是来学习的,我一般先查每个大电感的电压,看看哪些出来了,再查阻值,再根据时序分析哪些电压先出,哪些电压后出,这样之后,再小到不出电的芯片上,查它的工作条件,每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太好查,我也想学学,请教一下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