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无CPU电压新手求助 谢谢你了

楼主(2014-02-18):
本人是个菜鸟大家不要笑话。
今天修到一块板号为DAUM8CMB8C0的板。初步测量CPU电压没有出来。
查电源IC  IMVP_VR_ON  为0V   2脚PWRGD也为0V  如图

根据时序IMVP_PWRGD是在EN信号出来才有

所以我先修EN,EN信号来自于EC第95脚如图
测得95脚 为0V
我想问的是我要怎么做?我前面的维修思路没有错吧?我是不是先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EC的工作条件具体有哪些我不太懂
VCC,RST,时钟还有哪些我没怎么会测。
VCC 3.3V是有的
RST3.3V也有
时钟我不怎么会测EC的时钟测量哪里呢??是这个?
还是测这个接了晶振的的脚
我用示波器测SMBCLK_K0这些信号,波形很乱。    测ITE8502_XTAL2有正波形
EC的时钟我都不会测,第一次用示波器?大家教一下?谢谢
    我还要做什么?EC的工作条件还要查哪里?如果说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IMVP_VR_ON还没出来是不是要换EC?还是怎么样迷茫呀
!希望大家教一下?第一次发贴子,修板也花了好多时间!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

网友:
要接照时序来着

网友:
前面的电都出来了呀!我还有什么东西要查?

网友:
HWPG起来没?

网友:
我看过图,这个信号在这块板上没有用到。因为考虑是单桥,我加焊了桥,CPU电出来了,电流跑到1A多但是新的问题是掉电?掉电怎么修从哪下手呀?完全没头绪

网友A:
新手学习不容易
你现在要修CPU供电
看看时序 (图纸44页)测量下CPU供电之前的电压
都正常了吗 ?
我觉的你的机器EC坏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不容易
你现在要修CPU供电
看看时序 (图纸44页)测量下CPU供电之前的电压

之前的电全都出来了,换了EC,CPU电源IC,都 还 一样
加焊了桥,电流1A多,开始掉电、??换桥》?、
我怎么修呀要掉完全没头绪?兄弟给点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电全都出来了,换了EC,CPU电源IC,都 还 一样
加焊了桥,电流1A多,开始掉电、??换桥》?、
...

CPU电压出来了吗 ?
能到1A多?有点高了 HWPG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
能到1A多?有点高了 HWPG正常不

从图上看这块板没有用到HWPG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这块板没有用到HWPG这个信号

CPU电出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
能到1A多?有点高了 HWPG正常不

看我发的第一张图,HWPG 这个信号后有个  *0_NC表示这个信号没有对吗?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发出好信号相与一般才会开启cpu电压

网友:
查前面的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一个桥容易坏,而且加焊CPU电压也出来了,然后掉电,有能力的话换个桥试下呗,

网友:
换桥吧。或者把桥取出来重做,对了,先换个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