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小电源 艰难维修 被电2次 挺舒服的~~~

楼主(2014-02-18):
       某牌子机 的电源 故障表现为  自然 损坏 即 晚上用着好好的,关机第二天电源就开不机了。 通电 测试 紫色 绿色 全部0V      功率管采用WT1940  电源管理芯片 好多采用WT7510  54247B   UC 3843B    和  LM393  一看想晕~~怎么办  之前反映看不了图片  所以在此发图一次

网友:
图片给个正面看看。

网友A:
都是高手啊这个也会修啊

网友:
也许是副电源管挂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个康舒PC9024,+5VSB无输出,也是副电源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到,你找到了吗啊?

网友:
乐趣就在其中

网友:
这种事情没事可以搞搞

网友:
目前还没修好~~~~~

网友B:
辅助电源部分应该还有个7脚IC  276之类的 应该是这个坏了

网友(点评):
TNY 266 26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部分应该还有个7脚IC  276之类的 应该是这个坏了

我查一下~~~可以用什么替换吗?

网友D:
怎么没有了下文!

网友E:
这个也修?能收多少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一下~~~可以用什么替换吗?

可以   高型号代替低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啊这个也会修啊

高手是不修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修?能收多少多少钱啊

修好 自己用~~节能省电的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了下文!

因为 还没修好~~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好~~~~~~~~

网友:
修过一次 最后直接废品了 确实接受不了...

网友F:
万恶的电源管总是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万恶的电源管总是出问题的~

出问题不要紧 要紧的是 修不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用 PN 1041换了TNY267PN   还是不行 说明一个问题   TNY287PN  没有坏  剩下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楼主。。。我就是怕被电。。。一直都不敢学修电源啊。。。

网友:
这个被电到,滋味肯定杠杠的

网友:
用 PN 1041换了TNY267PN   还是不行 说明一个问题   TNY287PN  没有坏  剩下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G:
这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先把5VSB修出来,电路板边上那个启动电阻特别容易坏,我记得好像是0.1欧的。还有反面的有几个精密贴片电阻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先把5VSB修出来,电路板边上那个启动电阻特别容易坏,我记得好像是0.1欧的。还有反 ...

我测试过了 是好的~~~

网友H:
辅助电源这边的问题  TNY267PN的VCC正常不  这个好像修过一次  启动电阻损坏  用两个2M的电阻并的  坏一个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245-1-1.html  我修的这个电源貌似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辅助电源这边的问题  TNY267PN的VCC正常不  这个好像修过一次  启动电阻损坏  用两个2M的电阻并的  坏一个

已经把TNY267PN 换成P104XX 了呀 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245-1-1.html  我修的这个电源貌似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J:
活少的时候什么活都接!!!请问你跟人家报了多少钱?还有被电两次什么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已经把TNY267PN 换成P104XX 了呀 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300V分压出来的供电啊  有没有啊?

网友:
楼主,问你个问题,电源修好了,第一次把绿线和黑线短接的时候有焦味,可是断电之后再通电焦味没了,电源风扇也正常的转了,之后试了几次都正常,我有点怀疑到底有没有修好,楼主能说说怎么判断有没有修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300V分压出来的供电啊  有没有啊?

300V 供电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活少的时候什么活都接!!!请问你跟人家报了多少钱?还有被电两次什么感觉

被电的时候时候 直接把电源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300V分压出来的供电啊  有没有啊?

能在实体 上面画个圈圈吗 ~~这样我还没办法分出正面还是背面

网友H:
你现在是辅助电源的电路有问题  你自己跑线再测量元器件就可以找到了  我现在手头上没这款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现在是辅助电源的电路有问题  你自己跑线再测量元器件就可以找到了  我现在手头上没这款电源

R2  这个地方 我找找先~~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玩意 还是小心点微妙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刚修了一个 通型号的 待会把 框架图给传上来

期待 上实物图 再打上圈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上料号是Q5  上拉电阻是R75 下拉是R77 如果待机部分的芯片都换了没检测出异常把这个Q5 取掉 看看什么 ...

我马上试试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K:
修好了吗。。。。。。。。。。。。。

报废了~~~多次 拆装原件测试 电路板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