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单用电池或 电源都可以,一起不能用????

楼主(2014-02-18):
联想B460独显,  单用电池或 电源都可以进系统,使用正常,一起用进系统液化滚动条就重启,给出图纸,各位分析下这问题,

B460 .pdf

网友:
这是不是EC 坏了

网友A:
先刷个EC bios不行换个EC

网友:
是充电电路上有断线或有电阻问题

网友:
应该充电那块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S  再看充电电路

网友:
电电路上有断线

网友B:
一起用的时候会不会打电流呀。。

网友B:
再问一下,不开机能充电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充电芯片

网友:
自己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不开机能充电吗?

不开机可以充电

网友:
今天换了EC 也一样,又换了充放电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用的时候会不会打电流呀。。

一起用时,进滚动条重启瞬间电流跳到0。4几接着重启了

网友:
用电池开机了,再插适配器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现在这些比较新的机子BIOS挺容易坏的!而且奇葩问题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EC bios不行换个EC

非常感谢这位同行,刷EC BIOS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