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主板图纸的一点疑问,希望能解答

楼主(2014-02-18):
请看图纸上面红圈划出的地方12  14,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指的是这个信号所到12页和14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这个信号所到12页和14页

同意这个说法,应该 12和14页

网友:
12页14页或12页的座标,

网友:
12页的意思啊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图纸上也有好多看不懂的地方

网友:
楼主将不懂得地方说出来,共同进步。

网友:
应该是12页的标示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思路转变一下嘛,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跳转该页码看看是否有这信号,复制信号也一样

网友:
怎么看我的ID号

网友:
指的是这个信号到12页和14页

网友:
zh这个信号分别连接12页和14页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