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通病求助

楼主(2014-02-18):
      我有一台三星S22A330BW刚刚开始开机后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不显示画面。在论坛一翻搜索后知道可能是MCU问题。先是到官网下载了程序对他进行升级,升级后变成: 开机就是没有图像显示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提示:检查信号线。菜单只有一项是好的,其它的都是灰色状态! 在淘宝买一个MCU把屏号发给卖家让其它帮写好程序,收到货后换了MCU,可是还是和我升级后一样:开机就是没有图像显示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提示:检查信号线。菜单只有一项是好的,其它的都是灰色状态!现在想请教一下遇到这些问题大虾们是不是要换24c08了?换24C08是不是也要写程序?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如无意外,直接在线升级是最快捷的,来钱最快最省力,可惜最近接的三星少了许多。

我都到原厂升级过了!你没看帖子就发言了!

网友:
原厂升级程序试试吧

我都到原厂升级过了!你没看帖子就发言了!

网友:
谢谢大侠们能帮忙!!!

网友A:
还是程序的问题啊,再刷或换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程序的问题啊,再刷或换BIOS芯片,

换了MCU更新了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24C16试试 不用写程序

网友:
直接通用板,接三根线就可以了,方便,速度,省钱

网友:
这种情况当然首先刷BIOS了

网友:
可以在线刷程序,非常简单。如果还没修好我就给你传一个。只是得做一根VGA线或用两台电脑。

网友:
求程序,谁给我我也试试了

网友:
试清空24C08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你搞24c08  ??能好了才怪了  那个程序没在这 好像是 W25X40

网友(2014-04-21):
随便弄个24c08上去试试,我都这样

网友B:
这问题不是25X40    25X40的MCU坏是 外壳是红色的那款机器是坏25X40  如果是黑色的外壳就用其他驱动板多有的24C02  就是MCU  下面  VGA头上一点 8角IC  换个100%100好  修过上百台了  刷了一个不行 刷一万个也不行的  LZ不要死磕MCU程序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不是25X40    25X40的MCU坏是 外壳是红色的那款机器是坏25X40  如果是黑色的外壳就用其他驱动板多有 ...

谢谢指点,我让他买一条DVI线接上去用了,VGA确实用不了!

网友:
故障怎么解决的呢,我的是红色外壳,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红色的。我之前直接MCU 果断的就好了的啊。

网友(2014-07-13):
DVI线接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