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D暗屏

楼主(2014-02-18):
今天到一台hp CQ43的板子,进水的,桥都被动过了,电流上到0.5A,肯定不亮,重新直球。上电是暗屏。测试LDVCC都有,屏+3VS也有。但背光主供电确实没有,仔细一看腐蚀了,就直接用漆包线飞了一根故障依旧。测量这一段也有19V主供电了,但还是屏不亮,仔细想了想是哪里的问题呢?有人说是有生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但仔细看图纸就接一个小电感,没有什么升压电路啊!最后用比较粗一点的飞线用的线,没想到亮了,修复结束。

网友:
最后我想可能是漆包线电流承受能力太弱了,而用粗一点飞线的线,足够能够承受的起!

网友:
看看开启型号和亮度控制。要不就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供电的线是要用粗一点的,我一般用灯管线。

网友:
是的 主供电对供电线路要求大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吧!

网友:
"有人说是有生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但仔细看图纸就接一个小电感,没有什么升压电路啊!"你那什么屏,怎么没升压电路????升压电路在主板上吧?!

网友:
主供电线应该粗点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表示没看懂,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