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电信路由HG526,时断时连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18):
同上,,HG526是电信宽带赠送的,上网经常显示断开连接有自动连接上,换回老款不带WLAN的可以正常上网了,有那位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不?求指点
连接
问题

网友:
WLAN来源于拨号,PVP等接入,难道你用的是小区宽带LAN网线版嘛,WLAN不管是ADSL或者光猫以及不需拨号的那种都是协议性质上广域网,你要当路由LAN的话只有4个口,LAN1为接入,其它3个口可以平衡输出,配置上就要进系统设置,硬件问题的话你就要跟电信换咯,电信阉割版你就别想设置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