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CPU高温自动关机

楼主(2014-02-18):
进系统 50多度 一运行文件就85度 关机 显卡温度一直在55度左右 清灰 加硅胶 散热器也换了 BIOS也刷了 就是CPU 高温 年前就拿来修到现在没修好
cpu

网友:
CPU换了没?????????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CPU换过了一样

网友:
和温控没关系 温度确实很高 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风扇改常转

网友:
看看CPU供电稳定吗?

网友:
cpu供电0.7到1.0变化

网友:
加CPU电容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加了电容还不行

网友:
那为大侠来救救我吧

网友(2014-07-06):
会不会还是BIOS问题哦!

网友:
CPU温度也很高吗 如果CPU也高换个CPU吧

网友:
我的ASUS A43S温度不高 但是有的时候开机就掉电 有的时候玩一天一点事都没有 也好几天了 郁闷中呢

网友:
换个散热器

网友(2014-08-08):
今天拿到一台 A43S机器。
温度开机50-60度,用鲁大娘一压,CPU马上90度以上,一直98-99左右。
温度上升快,下降也快。几秒钟就可以上几度。
风扇早就改长转了(把四芯里的绿线拔掉)
最后买了个散热器,用鲁大娘压,CPU最高也是76-78左右。
搞定!收工。

网友:
APU温度是高啊·· 尤其是笔记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