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输出不稳定的维修咨询?

楼主(2014-02-18):
本人有个TT牌子的700W电源已经用了3年了,但最近电源有些问题,想请大侠帮给个维修思路,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启动,各路输出也正常,但在正常使用中电脑总是无规则重启(换了电源后电脑就正常,问题应该处在电源上)。请问下这个电源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电容吧,时间久了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A:
大个的电容都拆下来用电容表测下。不好的就换,装的时候注意极性不要整反了,耐压不能比原来的小。容量可适当增大。增加稳定性。另外。看风扇的转速正常不,加油或换新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个的电容都拆下来用电容表测下。不好的就换,装的时候注意极性不要整反了,耐压不能比原来的小。容量可 ...

风扇是正常,看来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