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折腾修复ACER5552G触发掉电

楼主(2014-02-18):
今天,从同行手里接来一台ACER5552G,现象是按开关键没有反应!
拆机后,发现是AMD芯片组,现在看到AMD就头痛,这东东,会坏的地方太多了,除去INTEL常坏的地方外,北桥,CPU什么的也很容易中招。
修吧,先打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可调,待机电流从0.028掉到0.016稳定下来,0.028好像有点高,不过也会有电容充电的可能。
待机电流正常,测3.3V,5V也都有了,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03,0.04掉下来,有时能跑到0.05,看这个样子除去3V,5V外,啥电压都没有出来。
按照先容易后复杂的原则,先处理BIOS,因为有的机子BIOS电压过低不开机,量了一下BIOS电池电压,2.7V,可以用,把电池焊下来,放了电,再开机也不行,没有像我上次一台华硕机子放下电就开机了,毕竟这种瞎猫碰到死老鼠的机率很低的,手里也没有示波器,测了BIOS各引脚电压正常,没有办法了,先刷BIOS吧。
去论坛上没有找到图纸,只找到了BIOS,也不知道能不能用。还看到有个兄弟跟我碰到了一样的情况,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348,不过看他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
去淘宝上花了十块钱买了图纸,点位图,BIOS,刷了BIOS后,涛声依旧。
上图纸,从电源口查起,测到PQ15的D极,发现只有14V多,明显不对,再一测PQ15的G极,13V多,刹时明白了。

如图,PQ15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现在G极有13V,明显是保护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仁宝最有名的点火回路,要想PQ15的G极正常,PQ22和PQ56这两路都要同时导通。测得两个N沟道MOS管G极都是3.16V电压,正常的,再测两个的D极,都为0V,的确是正常导通的。
仔细看图纸,会不会是PR94和PR69有问题,测得PR69阻值150K,正常,再一测PQ94,64K,看图纸是200K,找到了?心里有些高兴,经过计算,如果这两个电阻上面是64K,下面是150K,输出的电压不正是13V多吗?
这里就又走了一个弯路,虽然心里还在想着电阻一般只会阻值变大,怎么会阻值变小哟,又不是热敏电阻。但是抱着侥幸的心里,急忙从料板上拆了一个200K的电阻下来,再拆PR94,顺序都搞反了。
把PR94拆下来后,一测,200K,没错,就是200K,我傻眼了。看来问题不是出在这里,是其它电路有问题把电阻阻值拉低了,在线测真的不准!
乖乖的把PR94焊回去,跑另外一路,测了PQ21,的2脚0V,1脚17V多,都正常,再测PQ19的3脚19V,正常,2脚17V多,也差不多,再一测1脚,也就是跟PQ15G极相连的脚,13V多,不正常的地方!
机子正常的时候,PQ21不导通,没有拉低PQ19从内部电阻通过的电压,由于PQ19是一个PNP的三极管,应该是低电平导通,3脚上的19V不可能导通到1脚上的,我已经排除了PQ56那一路没有问题,看来出问题就在PQ19了。
把PQ19拿掉,一插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一路上升,亮机了!
这种问题,如果是高手,就可以秒杀了,不像我用了几个小时!
第一次发维修贴,大家给个激励,发贴的主要目的也是把图纸,点位图跟BIOS传上来!

网友A:
谢谢分享哈,菜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哈,菜鸟学习了

不谢,我也是第一次分享维修经验,只不过昨晚花了一小时才把这个帖子编辑好,够费时间的!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  值得学习

网友:
说的很详细,楼主编辑帖子辛苦了,适合菜鸟学习

网友B:
不怕楼主笑话,想问个很小白的问题,楼主如何看出PQ19是低电平导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怕楼主笑话,想问个很小白的问题,楼主如何看出PQ19是低电平导通的

PQ19是PNP三极管,当然是低电平导通了

网友:
最后能修出来。也很不错

网友D:
PQ19拿掉?为什么不是换一个,拿掉会不会有其他后遗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Q19是PNP三极管,当然是低电平导通了

PNP是低电平导通,NPN是高电平导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9拿掉?为什么不是换一个,拿掉会不会有其他后遗症?

应急维修,没有找到合适代换的,拿掉只是少了一路保护而已,不影响使用。当然,最好还是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NP是低电平导通,NPN是高电平导通,对吗?

对的,跟场管一样,P沟道低电平,N沟道高电平导通!

网友:
我是菜鸟  看楼主的帖子对电路图有了一些认识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厉害哦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跟场管一样,P沟道低电平,N沟道高电平导通!

谢谢啊,虽然是很简单的东西,不过记住了,下次可以应用了,受益匪浅啊,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 bios贡献正好需要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E:
1、 PQ19拿掉了,隔离管G极再无19偏置电压,会引起隔离不再起保护作用,最好 是能排除真正的故障点。
2、正常时PQ21应是完全截止,PQ19的2脚应是19V(电压是通过PQ19内部的E-B极内部电阻供过来的), 不应为17V,发射极与基极相差2V,足够让PQ19的发射极向集电极导通了,所以故障点不应在PQ19,而应考虑PQ21或PQ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PQ19拿掉了,隔离管G极再无19偏置电压,会引起隔离不再起保护作用,最好 是能排除真正的故障点。
2、 ...

多谢兄弟的提醒,我差点忘记三极管是压降0.7V就可以初步导通的。PQ21有可能导通了一点点,拉低了PQ19的2脚的电压,让PQ19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