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也请认真回答

楼主(2014-02-18):
内存条不上有1.6V 上了内存就有2V这样正常吗?
问题

网友:
几代的内存什么主板,DDR2的话是1.8v左右。DDR3是1.5左右

网友:
这个电压一般是正常的,先查查其他地方故障

网友:
正常,我还遇到过不上内存1.4V,上了内存1.8V的

网友:
内存供电1.5V,测量时有1.9V左右~后来发现万用表没电了,用了一天,什么也没修好!

网友:
几代内存啊 二代是1.8v

网友:
大神给些思路

网友:
应该也算正常的

网友:
你的内存是几代的 ? 知道不?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不用担心

网友:
楼主你的内存是几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