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进PE后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今天用U盘16G的插在N4050的USB上,进PE后,然后再重启就进不去系统了,然后再进PE修复引导就可以了     我又换了一台N4050,还是一样进PE后重启就进不去系统报错  ESC   ,再进Pe修复就可以了         然后用U盘进ASUS的一台超极本,多试了一下,居然把硬盘都弄坏了,在BIOS下识别不到硬盘了   我感到太奇怪了     ? 以前从没遇到这个问题的!    求大师们分析分析啊,都来说说吧              {    但是我怀疑是U盘启动盘制作问题或病毒问题,就又重新制作一个大白菜,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我都经常用PE进去,也不会导致系统引导问题呀
建议你换个U盘试试,最好用8G的

网友:
悲剧了哦!!!!!!!!

网友B:
我每天都是用U盘进PE装系统没有出现你说的那样

网友C:
我用了几个U盘做了不同的PE系统,都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要不优盘有病毒,要不就是制作的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经常用PE进去,也不会导致系统引导问题呀
建议你换个U盘试试,最好用8G的

但以前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现在遇到了,用了几台好机器测试过,进PE后重启就进不去系统显示一些英文字母      太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要不优盘有病毒,要不就是制作的软件有问题吧

U盘制作启动盘软件没有问题的          我还是怀疑U盘问题,但是U盘能进PE各项操作    想不明白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天都是用U盘进PE装系统没有出现你说的那样

以前我也没有遇到,但是现在我自己的u盘啊    我现在在HP CQ32的机子上进PE重启没问题   进DELL 进ASUS 有的机器进PE 重启   就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几个U盘做了不同的PE系统,都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

但我遇到了     好郁闷    至今没发解决   未必我只有换U盘吗

网友E:
建议多准备几个U盘  多做几个PE有些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多准备几个U盘  多做几个PE有些兼容性不是很好

好吧   兼容性不好      今个PE把ASUS新买几个月的硬盘都弄坏了   更想不明白了    BIOS下识别不到硬盘了

网友G:
、你U有问题吧,不然怎么都不出问题你的有问题

网友H:
最好量产成 CD—ROm格式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   兼容性不好      今个PE把ASUS新买几个月的硬盘都弄坏了   更想不明白了    BIOS下识别不到硬盘了 ...

那是你技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好量产成 CD—ROm格式的好用

没用过  CD-ROM    这个要怎么操作呢    具体说说啊     我好去做一个试试

网友:
从技术方面来说,就算怎么弄软件,硬盘也不会挂啊   太奇怪了

网友:
这跟PE没什么关系,应该是BIOS的关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U有问题吧,不然怎么都不出问题你的有问题
我也觉得 可是都重新做了个大白菜还是有问题 太纠结了 换了一台其他机型又可以 换一台别的机器,又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