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进水维修一例,公共电压只有0.3V

楼主(2014-02-18):
同行送来一台神舟,故障是进水不触发,首先拆机,发现在键盘接口及键盘接口一个供电芯片都有腐蚀。将它们清理干净,测了一下主板的阻值,暂时没发现有明显的短路。打开图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12296341/QQ/WinTemp/RichOle/%60%7B6O%60T]_24E)O$KAQ]%60G4H2.jpg 插上电源,测下公共电压才只有0.3V。PQ33 4PIN有19V。因为在保护隔离电路中,用到的都是P沟道, PQ33的3PIN 和4PIN要想导通,条件就是1PIN 的电压必须比4 PIN的电压大于2.3V以上。于是测下PQ33 的1PIN 的电压才只有4V。导通条件没能满足。细看上图上有一个升压电压28V,测下电压,只有0.3V,查询图纸,这个升压28V来源于下图的P2806。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12296341/QQ/WinTemp/RichOle/$L5FA%60]E5EQJ)O42196%7DVEH.jpg
再查下这芯片的工作条件,主供电是首要条件。测P2806 的供电脚 20 PIN没有19V。停下想了一下,因为这板子是进水,然后这个芯片刚好腐蚀。难道主供电断线?就直接从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12296341/QQ/WinTemp/RichOle/AGT[[@HJJ%7DQ49LQE8_(%25%60DN.jpg 拉一个19V的供电过来,发现VH28电压出来了,有28V,然后再测公共电压也有了19V。心理暗喜,就按了一下开关。开机喜刷刷就跑了上去,关机接上屏再开,有显示咯。到此维修结束。可惜键盘也有问题

网友:
忘了附上图纸,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很麻烦

网友:
进水机要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些号修,,有些不好修

网友:
传些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进水的是问题比较点

网友:
进水确实很容易断线,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烤一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