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电流0.4几不亮机

楼主(2014-02-18):
          拆机检测,CPU供电出不来,PDG_IN为低电平,再测PWR_GD也是低电平,Q35 .Q36.Q37未短路,+1.5VS.+3VL正常,+2.5vs丢失,+2.5VS由+3VS经PU6转换而来,测pu6输出端短路,用烧鸡大法,加2.5V电压,北桥发烫,换北桥,整机修复。

网友:
键盘下面哪里有个IC芯片我记不清楚了,更换好啦。

网友:
520北桥坏得真多

网友:
不知道楼主给客户报价多少,上次我也是有一台机器,烧机大法,北桥发烫,报价以后客户就没修了

网友:
这机器貌似北桥很爱坏。。。

网友:
HP的老机器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
这种做法还好。只是有时候烧鸡法,会导致其它的芯片烧坏

网友:
求烧机法怎么烧?小小白伤不起高科技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

网友:
520是945芯片还是965的?

网友:
我的现在有个集显945的电流跑0.45这样上诊断卡跑1D是不是也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手头有一台520的大电感电压全~~电流上到0.5几就不动了~~~插不插都一样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