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带保护的插座,检测时还需要在保险处短接灯泡吗

楼主(2014-02-18):
本人初学,请教大家,接了带保护的插座,检测时还需要在保险处短接灯泡吗?

网友:
还是接灯泡的保险

网友A:
楼主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什么专业的?

法律、电气自动化

网友B:
这掉得多不保显啊

网友B:
哈哈你现在也修电脑了
不错电脑这行还是有高才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现在也修电脑了
不错电脑这行还是有高才生好

一直关注,但没下工夫学过,现在准备彻底学习了,从电源部分开始。灾年荒年不饿手艺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掉得多不保显啊

什么不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不保险呀????

好像是,灯泡的线吧,220V交流裸舞 有时会撕人的

网友D:
按上面的电路图做的就不用再接灯泡了,试高压的时候把单刀开关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上面的电路图做的就不用再接灯泡了,试高压的时候把单刀开关断开。

如果电源中保险已经炸了怎么办,必须查出短路,更换保险再试吗?

网友E:
要接上灯泡,负载有短路时开关不好用时,灯泡就会亮,防止主电源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接上灯泡,负载有短路时开关不好用时,灯泡就会亮,防止主电源断电

谢谢,我也觉得接上灯泡安全些,要不容易造成故障扩大化。

网友F:
断开开关K2就不用再接灯泡。
话说楼主学法律的来修电脑跳跃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开关K2就不用再接灯泡。
话说楼主学法律的来修电脑跳跃有点大。

灾年慌年不饿手艺人,感兴趣,很早就注册论坛,但一直没学。

网友G:
断开K2接上坏电源。 灯泡常亮为电源内部有短路,就不能合K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开K2接上坏电源。 灯泡常亮为电源内部有短路,就不能合K2。

忠心感谢,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不懂用电安全防护知识了,K1应该改成16A双极漏电开关(原来的32A那也太大了,对于电源维修来说等于没保险了差不多直通了),这样电源的外壳意外带电时也有了保护! 保险F不用大取值2-5A就足够了(除非你有大功率的电源要测试才要换保险),引线用1.5平方的三芯电缆或护套线

网友:
楼主可以点我头像下的主题,我主题里有这样的东东,看看我做的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