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201加载显卡驱动后就黑屏,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2014-02-18):
我有台ibm X201的本本,已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但是开机的声音都有,外切和安全模式都可以显示,不知道啥问题,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驱动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加热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哦,那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 有问题,自己拿来修吧

网友:
好了吗,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