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遇到这样的机器没思路啊。。

楼主(2014-02-18):
请教一下掉电的机器该怎样下手去维修? 循环跑马的机器又该从哪方面去下手维修?

通常情况下(排除个别古怪的疑难杂症)掉电和循环跑马的根本原因是如何造成的?

坐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供电不稳定,或者是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供电不稳定,或者是桥吧

我以前看到一个贴说掉电是由于缺电压造成的。。不过前几天修到一台机器 我测了所有电压 都正常 怀疑桥问题,南北桥全加热了,显卡也干过,就是要掉电。。头大啊

网友:
小小小白我完全没思路,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