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自检功能

楼主(2014-02-18):
DELL 7420  开机按F12就是显示启动项   我选择了D开头的英文,就是DELl自检硬件 显卡 内存  硬盘  屏  等等一系列硬件,    但是我开始自检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鼠标 键盘方向键似乎自检都是用不了的;但是我不知道各个部件如果某个有问题,自检会提示什么呢    如果某个比如硬盘有问题,从自检的哪个地方看呢 ,会提示什么英文字母呢        期待各位的回复啊,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图呢?你换个坏鼠标,提示就可以知道哪个提示是鼠标了,你换个坏硬盘就知道哪个提示是硬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呢?你换个坏鼠标,提示就可以知道哪个提示是鼠标了,你换个坏硬盘就知道哪个提示是硬盘了

恩    但是你和没说一样的啊    我手里都是机器( ⊙ o ⊙ )有限啊       知道就直接说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但是你和没说一样的啊    我手里都是机器( ⊙ o ⊙ )有限啊       知道就直接说说啊

一般硬盘单词有哪些嘛,什么disk啊,什么oprationing啊,什么os啊,等等,
鼠标和键盘是外设。
cpu、内存有问题直接不亮、
屏嘛,花屏啊,不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硬盘单词有哪些嘛,什么disk啊,什么oprationing啊,什么os啊,等等,
鼠标和键盘是外设。
cpu、内 ...

恩   你有图片不    发几张来看看( ⊙ o ⊙ )啊!

网友C:
兄弟,你还是不懂Dell。自检出有问题会有滴滴的报错声,有错误代码显示你把代码发上来我给你看看,不报错说明没问题或者Dell查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你有图片不    发几张来看看( ⊙ o ⊙ )啊!

我是新手,还不太懂电脑方面的,正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还是不懂Dell。自检出有问题会有滴滴的报错声,有错误代码显示你把代码发上来我给你看看,不报错说 ...

我不是说DELL开机1到8声报警         我是说DELL开机按F12  然后选择D开头的英文单词   就会自检显卡 内存 硬盘 ,如果自检到某个部件有问题的话,要从哪里看有问题呢 ,怎么看       你应该知道的,说说啊

网友D:
一般报错会有代码,代码是几个数字+后面的说明,会点英文就随便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报错会有代码,代码是几个数字+后面的说明,会点英文就随便能看懂

好的    我会尽力去研究的

网友(2014-07-14):
那自检好用吗?没用过呢  但是我有个戴尔的主板都换了好几块了还是7声报警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