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010TX

楼主(2014-02-18):
本人这个机型电脑,I3处理器,主板上无电源,求一同型号主板或者求维修,谢谢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我也有个这种机器,你把BIOS读出来上传下!

网友(2014-07-25):
机器有拆开吗?我这有款是PQ26和PQ93二个隔离MOS管被拉烧掉了,就因为公共端有个小电容短路了。这隔离电路不灵。

网友:
哪个电容啊在哪里

网友:
老天!这种小电容在主板的公共端多的是!我能具体说到哪一个!

网友(2015-05-01):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2016-03-06):
求图纸啊!大神放图纸出来啊!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A(2016-09-05):
PQ102和PQ104中间的公共电容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102和PQ104中间的公共电容容易坏。

厉害,俩你这个都知道啦,好像是这台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俩你这个都知道啦,好像是这台机器的通病吧,

差不多是通病,修过。。但是现在手上还有一台不触发,保隔的两个管子焊盘都烧掉了,接过去不加电,维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通病,修过。。但是现在手上还有一台不触发,保隔的两个管子焊盘都烧掉了,接过去不加电,维修中 ...

好的,慢慢修吧,感谢您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