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CF320 做了5片板子 全废。。。。

楼主(2014-02-18):
怎么这个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求高手指点,台式机主板上去全部变形,没有不变的!。。。。夹具还有下风嘴 我都适当的顶住了,还是变形。。。,我是拿台式机好板子测试的,拆、焊  完成后板子一个不亮!

网友:
温度曲线不正确

网友:
曲线没调好吧

网友:
温度没有调好

网友: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调的曲线

网友(点评):
说明书的曲线和CF320的实际曲线不同,自己重新确认

网友:
首先解决一下变形问题,主板变形一般都是焊接区域和周边PCB温差太大造成的,解决变形一般分两个步骤。1:提高第三温区温度,320的机器就是把机器右侧控制发热管的温度旋钮,温度调高点。现在全国室温都比较低最好是把右侧旋钮调到120度的刻度。2:焊接时候延长低温烘烤时间,把温度曲线的第一段时间延长到十分钟左右,或者曲线运行到第一段的时候按上下热风仪表上面的RUN按钮恒温,恒温十分钟左右再按RUN按钮继续走下面的曲线。

你说的板做完不亮,如果变形问题解决之后还是不亮,可能就是曲线选择不对造成的,320机器出厂的时候,内部预存了5组曲线在里面。
第一组,无铅英特尔芯片。
第二组,无铅CPU座。
第三组,有铅CPU座。
第四组,无铅AMD ATI NV等厂家的较薄芯片。
第五组,笔记本NV等显卡芯片。
对应要焊接的芯片选择适当的曲线。

网友:
CF320 预热结束以后会自动关闭吗?

网友:
预热开关,焊接之后要手动关闭。

网友:
CF320热风返修台温度曲线

网友:
这是我和说明书对比后的实际曲线,还有就是在预热和设置曲线时,噪音太大,能否加一个开关或加一个调速开关在上下风枪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下风筒最好是不要另行改装,加开关如果运行曲线的时候忘记打开,可能上下发热芯都会烧毁。加调速开关,如果转速调的比较慢,运行曲线的时候忘记调整正常转速,可能温度不够吹不下芯片。

网友(点评):
谢谢!还是不改动了。

网友:
变形问题上面已经说了。说白了就是PCB整块板是要热的。不能是冷的。否则要三温的干嘛。这么大的加热盘装着不是看的。不变形就靠它。靠顶是顶不住的。INETL 的北桥 不要去测试。多数要坏。除非旧的拆下来。装新的上去。重点要有烤箱。BGA芯片都是对湿度高度敏感的。烤一晚上再焊接成功率很高的。其实BGA那点事情。做坏10块板子,就出师了。

网友:
板子要先烤下吧

网友:
买回来,就是练手感的嘛。没事

网友:
我买回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