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成长记成功修复联想G455无公共电压

楼主(2014-02-18):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又过了一年了 ,想想自己还是一事无成、每天面对着那空虚而无味的日子、心里真是那个酸呀!
我是个小小小白、没技术、又笨、连小小白都不如、第一次发帖、不求精、不求分、也希望大师不要砸砖、只求围观。

本帖只做小小白互动,大师你们懂的,对么?

故障:不触发

机型:联想G455

板号:LA-9571P

先来个图吧!

插上可调电源,电压0.035  按下开关无反应,想了一下这个待机电压是不是有点扁高,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想呀想呀想后来想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触发电路问题
第二如果是待机电压扁高,那么按仁宝点火回路后级有短路自己保护了。

好吧、多做事少说话、额话不说拆机吧!    亲你们猜一下我看到了什么?

想必大家都懂的。。。。。
拆完裸板上电、电流还是0.035  按下开关还是无反应。好吧动手测量。看下图

VIN有19V 经过PQ301内的二级管自导通小电流19V到P2  当测P3时0V  呵呵、看来问题的起点找到了。要想P3有电压就先得满足PQ301和PQ302 这二管,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两个管都是P沟道的,我们要知道P沟道都是低电平导通,于是测了他们的4脚,亲你们知道我测的是多少V  。。。诶啊是19V耶,难怪电压过不去,要想PQ301和PQ302导通、PQ304得关闭而PQ310打开让PR303和PR309对地进行分压输出低电平,那么PQ310是个N沟道高电平开启、他是受控于PACIN、ACON、ACOFF  。测ACOFF低电平正常、PACIN/ACON也是低电平,亲你们懂的。。。在测PQ311正常。问题就锁定在PACIN/ACON这两个信号了,先看ACON、

他是由PD103发出来的、一测PD103的1    2脚都为高电平正常,那问题就是被PACIN拉低了、一路向西跟着PACIN跑、他是由
PU101A发出的、当我测8脚有18.几V   2脚有3.2V   3脚也有3.0V  都有电压什么1脚没电压输出?难道是PD102击穿了,表笔一测PD102、亲你们猜结果是什么。。。。。呵呵是好的。
是不是PU101A挂了,大师你们懂的、对么。PU101A他是个393的、也就是说他是个比较器、要想1脚输出高电平那么就要+大于- 也就是说3脚的电压要比2脚的电压大、这样1脚才会输出高电平。那么3脚的电压是由VIN19V经过PR108和PR112的电阻串连分压而来的,那么测得VIN有19V  呵呵那问题就出来了、会不会是PC108漏电把3脚的电压拉低了呢?当然把PC108去掉不就知道了么、诶呀去了PC108后3脚的电压还是3.0V 我那个去丫,好吧、好好的打阻值吧!说完便把PR108和PR112吹下(为什么要吹下打阻值,你们懂的)PR112是个20K的电阻测得正常,PR108是个84.5K的电阻当表笔一点飞一下的不见了哎呀这不得了了呀!如果PR108的阻值正常、那么他们分压出来的是3.6V  不管了找一个补上去在说、我找丫找丫找。。。。没找到、只找到一个50K的,经计算50K和20K分压输出5.4V我想应该可以、话也不说了焊上去在说-------OK   插上可调电源哎呀待机电流变回0.001了、心里乐起来了   按下开关。。。。。。亲你们想结果会是怎样?

电流一路向西,你们懂的。。。到此修复结束。
小小小白的成长记、求围观、求指导、求分享、求互动。。。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的不丑。。再修修就成大师了。。努力

网友:
这蟑螂进的。。我嘞个去。。。拆开吓人啊

网友:
这蟑螂进的!!!

网友:
这种本子 味道最歹毒。。。。一般人扛不住

网友:
就是电阻引起的PQ310没导通是不?

网友:
可以,慢慢修多了,你也就成了高手了。

网友:
有点意思,蟑螂的价值很可观

网友:
捉虫收费不?好多钱一只?你这技术还叫小小小白,那我算什么?师傅不教测电压电流,现在好迷茫。

网友:
最基本的漏了,先打下公共点阻值再去修兄弟。

网友(2014-03-28):
我这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有没有图发一份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
有这几下就能打死一堆电脑了

网友:
估计这味道 不得了

网友:
典型的仁宝  保护隔离

网友:
那个小强你拍的时候是活的吗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虽是小白,但维修前途一片光明啊。

网友:
楼主修的还挺顺利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