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楼主(2014-02-18):
开机通电就断电,拆下主机,量主要供电没有发现断路,不上CPU能通电,内存供电只有0.6V,问题是不是在这里,测这部分也没有发现问题,拆下U9 FP6137E, 上CPU试一下,能通电,手上也没有这IC,就重装上去,上CPU也能通电,有显示了,但内存提高到1.2V,晕倒了,重启几次后,放一下,不显示了,这也正常的内存电压不够,
后来看电路图,有二个管理IC FP6321A是一样,一个控制内存1.5V,别一个是1.2V,我拆下来互换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了,那边的1.2V高了一点变成1.3V.会不会那里虚焊了,IC旁边的电阻,三极管也重焊一下。开关机多次正常,就进XP测试,CPU100%使用二个小时也正常,本人也想不懂那里出问题啊。麻烦高手解说一下?

网友:
是好是换一个

网友:
有图纸吗?有就传上来吧,我想看看,。按照楼主的说法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虚焊,可能是哪个排阻虚汗了吧。

网友:
这破板子北桥有通病,装好系统后进系统然后跳一下变成没打显卡驱动,然后然后就蓝屏了

网友:
CPU  100%还是不正常吧?估计还没彻底解决问题!不行你再把你对调的那两个芯片换回去试试正常不?

网友:
还会出问题的,那个6321不良了

网友:
今天找朋友拿到了FP6321A,代换了U7,电压由1.3V变回正常1.15V.

网友:
手中也有一片这板子,正在找图。。。。

网友:
有图纸吗?有就传上来吧,我想看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的不好修

网友:
楼主 图纸发一份呀

网友:
我这有个一  声卡发烫   坏了一个还是发烫

网友(2014-03-20):
求此图纸!!我也修道这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