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灯管维修

楼主(2014-02-18):
如题    换高压条后  发现灯管一端跳火   怀疑高压线烧断    拆屏后如图

开始拆屏

取下液晶面板

拆掉均光片组

取出灯管

焊接好高压线

回装

测试OK  维修完成

网友:
拆屏的技术不错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换灯管是有点麻烦

网友:
以前没有发过

网友:
我们这,换灯管,30

网友:
现在好多好多的 碎屏直接换背光一套 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不用都拆开的  那要危险系数太高   我都是从两边把灯管抽出来的

网友:
没换过你也不怕屏坏阿

网友A:
打洞抽灯管来得安全

网友:
拆平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
自己也进了一些灯管,备用,看样子这文章会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
一看就是漏光的你那样换已out了

网友:
拆平的技术不错啊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样做不怕漏光吗?不怕背光板弄脏吗?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两端挖个洞,把灯光抽出来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换灯管30也太便宜了。我同行都是50块。不过我一般没全拆过。只需要灯管那一边稍微掰开一点就可以换了。笔记本的全拆运气不好容易漏光。

网友:
换灯管不用你这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洞抽灯管来得安全

我也常这么干

网友:
我直接找块一样破屏

网友:
这样搞很容易漏光的,其实换灯关完全不用拆屏的,把灯管一端屏的皮壳弄下来一点,直接抽出来就行了,安全

网友:
呵呵,我还是建议用打洞的方法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