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代工 DELL CL0430主板档1e1d 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4-02-18):
今天修到一台戴尔品牌机,检测卡挡1e1d,刷BIOS,换内存,换CPU都不行,过完C1后就挡在1e1d,面板上黄灯就闪个不停, 正常应该白色灯长亮的。后来发现coms电池电量才只有1V ,换个电池,就ok 了。没想到品牌机也会出这样问题!
刷BIOS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
品牌机的电池要是没电了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意楼主:
4.0
同意楼主:
是的,现在老是觉得很多怪问题都是RTC电路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呵呵,现在修机器第一反应就是先量CMOS电池!

网友(2014-03-30):
我刚才也遇到这问题 ,怎么也想不到是cmos电池的事,感谢楼主!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1

网友:
同意楼主 dell品牌的工控机主板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dell 原装大部分是有的,

网友:
果然是这个问题啊 ! 搞的我修了N长时间啊 。。。崩溃啊 这么就解决了。。。

网友(2014-12-26):
cmos电池的事

网友:
跟电池都有有关系么?

网友:
CMOS电池是一定要检查的

网友:
品牌机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不能按常规思路去修。多测测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5-02-08):
是的,我也遇到了,枉刷了BIOS。

网友:
特别是品牌机如DELL,若Smos电池没电了易出异常现象,

网友:
我更醉了,修了一个戴尔富士康代工,特么插CPU 内存 上电直接只见USB口那块烧的什么东西直接冒烟了

网友:
灰常之强大,我有这么多量修就好了。

网友:
AMD的都爱这样吧,

网友:
苦海明灯啊,刚刚想搜一下有没有这片板子的bios来着,然后就看到了楼主的帖子,然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