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intel 独立显卡 三代内存真正亮机BIOS

楼主(2014-02-18):
这个是折腾了半天 真正能点亮机器的 论坛好多都是不触发、 选上sst25vf016b 刷就行 不用校验。

HP 4411S 独立 三代.zip

网友:
测试过的没咯

网友:
我搞了好几个小时 测试过 点亮机器才发上的。下论坛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这个BIOS我今天刷了,有用。

网友(2014-10-20):
刷了不触发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装BIOS时把7脚电阻弄掉了 ,所以不触发  。

网友:
为什么我每一个都不行啊~

网友A:
嗯~我是说为什么我解压的SP文件都没有见到什么30f7xxx文件,ROM文件倒是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我是说为什么我解压的SP文件都没有见到什么30f7xxx文件,ROM文件倒是有一个?

得用编程器刷啊 你说的格式是惠普网站用的命名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用编程器刷啊 你说的格式是惠普网站用的命名方式。

不是说有U盘盲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有U盘盲刷的吗?

那种没研究过 。 做维修的都是用工具的、

网友:
似乎要对板号才能用吧…

网友:
没有板号说明的?

网友:
4411系列都是改名30F7吗?

网友: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