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b460 不能关机

楼主(2014-02-18):
刷了一堆bios    都是一样的问题。    求最初bios

网友:
LZ  把BIOS  传上来咯

网友:
没辨法..........b460版号相同, 但bios都不通用.

坛里分享的都只说是独显......但相同版号至少有两种,  双显(pch+nv), 独显(nv).

只能慢慢试.............

网友:
还是 BIOS 问题目

网友:
有遇过系统不能关机 BIOS问题的

网友:
看看待机啊 不一定就是BIOS

网友:
换bios芯片  亲

网友:
是不是显示正在关机然后就死机了?我遇见过!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这BIOS!

网友:
看看EC吧,别走错了路

网友:
这机器,南桥出问题多点

网友:
关不了机有换南桥好的

网友(2014-03-22):
刷了BIOS第一次能关机,第二次就不行了  是怎么情况?

网友:
楼主我有这个机器BIOS  需要的加我Q330128266的明天资料在我公司电脑 必须刷南桥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