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板到驱动板改线

楼主(2014-02-18):
旧的电源板与驱动板,请教如何将新的电源板改线到旧的驱动板连接

网友A:
看不到图.。。。。。。。。。编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编辑下
应该是高压那边出问题了  我用新电源板点灯+旧板电源板与驱动板可正常运行。 或请教加高压条的方法。
   因为是小白 不会改新电源板与驱动板的线特来求助。

网友:
还是定原装板吧,不贵的

网友:
图片没有看到,但这个好改,昨天刚改好一个,21.5的新境界显示器,不知哪位大师把双灯的屏,接了个4灯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而且只用了4路中的其中一路,其他元件拆了,接了屏的双灯,结果是驱动MOS管承受不了,烧掉了,板子也烧坏了,但是开关电源部分还是好的,我找了个双灯的灯条,找到原板12v供电GND,还有ON/OFF和ADJ(亮度控制)断开原板到高压的供电短接线,剪了板子,连线到新的高压条就改好了。你可以看看板子插件标注也可以辨别,如果实在找不到,就断开高压,接台电脑当信号源,开关显示器,拿表量一下,就知道那个是ON/OFF 还有ADJ信号了

网友:
高压条(你这图)看它有6针,实际就4针。右边(也就是连在保险上的是12V正),连在电容付上的是地。中间两脚是开启和亮度调整。正付都是两针为一线。多数是靠正的那针是开启(ON/OFF)。

网友:
新电源板上面输出部分会有12V、5V或者还有个3.3,,先不管,,主要看你驱动板需要多少V的供电,,接口部分会有标识,,,,对应的供电接好和接地,接好之后,,,接高压板,,高压板供电 一般为12V,,开启和亮度调节是驱动板发出来的,,在接口上面也可以看到,直接飞线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