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20集显供电+VCC_GFXCORE不出来

楼主(2014-02-18):
这机子进了点水,Q52的5脚腐蚀断了,修复Q52电路。各路电压正常,CPU供电1.16V,内存上有波,检测卡跑60-62-78后档住(不管代码正确与否,至少说明CPU动作了,看到很多贴子说CPU跑码后就会出集显供电。我咋感觉像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呢,这点我个人目前还没有太多经验,因为第一次修到集显供电不出来的)。各位给点建议SVID如图
后面还有这么多有用么?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求解呀  高手们出来

网友:
楼主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注意看腐蚀的电容 电阻脚位有没有短线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在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兄弟  你的BIOS读取出来没啊   分享下

网友(2014-04-06):
也正修这个问题,没修出来,不知道该从哪查起

网友:
没BIOS呀,楼主分享下。手上有台电流上到0.13,CPU没电压。芯片换了还一样,其他电压OK

网友:
版号LA-661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