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小电阻阻值多少

楼主(2014-02-18):
长城350P4,中间开关管边上的电阻,标注为R7,实测27欧,请大家帮看多大的,谢了!

网友:
按色环10欧

网友:
看不清棕色还是红色。。27可能是对的

网友:
都看不清颜色的!!再拍个清楚的!

网友:
清晰的按色环计算。

网友: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你自己 算下了

网友:
图上看:从右至左,如第二环是紫,那27欧是正确的。

网友:
27欧姆,对的

网友:
如是接到开关管基极的,应是2.7欧的

网友A:
如果是红黑黑就是20欧,红紫黑就是27欧。图片看不太清楚27欧应该是对的。
顺便上个很好用的色环电阻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红黑黑就是20欧,红紫黑就是27欧。图片看不太清楚27欧应该是对的。
顺便上个很好用的色环电阻的软件 ...

感谢分享,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