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2jc电流到1.5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8):
今天遇到一台ASUS K42JC 的机器,电流上到1.5不显示,测得内存的复位只有0.25v,换过CPU和内存,测得CPU的PG和复位正常,BIOS CS脚有跳变,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不用修了,修不好的,除非来个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风枪热一下CPU IC

网友:
吹了,没用,按照网上的,电感 电容 电阻 都换过了,BIOS刷了都没用

网友:
楼主,一般我遇到这样的机,我基本叫客户换板

网友:
华硕这款机故障很多,掉电啊,蓝屏,花屏,死机,各种疑难杂症,都会出现在这款机子上,建议换张主板吧,这主板可不便宜哦

网友:
可以150回收它

网友:
唉,主板给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