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请教一些维修的基本经验和知识

楼主(2014-02-18):
比如笔记本的加电顺序,电流安数(比如显卡没过是0.80安左右),南桥控制什么的,北桥控制什么的,(比如屏不亮,又排除了屏线,屏,和显卡的情况下,该看南桥还是北桥啊?)
还有就是有些机子待机电流为0.02 有的0.04 有的0.00,这种特殊情况有哪些(举例吧),反正就是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A:
你的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建议你到基地去进行系统的学习。

网友:
这是个系统工程,一两句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建议你到基地去进行系统的学习。

花钱才能学到真东西

网友:
这个嘛最好是交点学费,不然就搞点软
件,硬件部分就当皮条客赚点保险钱,否
则吃下去的会让你把多余的吐出来---
有个保的问题也是基本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