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触发掉电。修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4-02-18):
Z360 触发掉电。量瞬间电压1.5V .0.9V 1.05V 3V 5V 都有。 就是发现一个3V转3V的管子控制电压过不去。强拉过去不行。 PQ50 这个3V转3V的管子。

网友:
Z370的机器

网友:
    别直接转  量下开启信号  条件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普遍性的不好修啊。 你可以刷个BIOS 试下 这机器 BIOS 爱坏

网友:
查pq50的开启条件 哪里来的慢慢看着图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