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330

楼主(2014-02-18):
客户拿过来现象是WIN7系统开机进正常启动与系统修复推荐   我点正常启动就蓝屏然后瞬间重启又到正常启动与修复界面依次重复     我决定给E330重装个系统,结果我用了4个不同的u盘都进不去PE ,按F12从u盘启动,然后显示英文字母,那个以前也遇到过得换个U盘就进去了,可是这次换了四个U盘都进不去,显示英文字母                     求高手分析啊                {总共三个USB,两个蓝色的USB是3.0的;一个黄色的USB是2.0的吧,每个接口都换过的了}

网友A:
拆硬盘装,,,,,,,,要不就用光盘装。

网友:
用WIN7 PE阿

网友B:
楼主这个故障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硬盘装,,,,,,,,要不就用光盘装。

好吧     明天把硬盘拆下来

网友:
PE都是通用的    就是WIN7的 PE啊    都换了四个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故障解决没?

没解决啊      就只有拆硬盘了

网友C:
嗯,先软后硬。按照楼上的说的办,拆硬盘外挂G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先软后硬。按照楼上的说的办,拆硬盘外挂G一下看看

就是这么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