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楼主(2014-02-18):
修了片 技嘉的板子  故障不跑码   起初以为是bios的问题  毕竟技嘉双bios的  一般这个问题比较多  对调了之后没反应  又看到是单桥 intel的  直接风枪吹桥OK  上BGA 搞定!  看来单桥的板子不管是AMD 还是intel 都不靠谱啊  听说XP系统快要退休喽  试问这些板子也该淘汰了吧!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XP一时半会的淘汰不了!呵呵,放心

网友:
在怎么淘汰还是会有的

网友:
听说XP淘汰要延期

网友A:
G41是单桥的吗?

网友:
是啊,单桥的板子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单桥的是爱出问题,但我一般是先刷bios

网友B:
真是水,单桥,intel,G4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水,单桥,intel,G41!

没见过鬼,听到别人说鬼都觉得是扯淡!你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发帖灌水 这么灌法?
G41  单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鬼,听到别人说鬼都觉得是扯淡!你就是这样的!

哈哈,我看了也都搞糊涂了,还别说新手了...害人不浅啊,G41单桥,我说怎么不对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看了也都搞糊涂了,还别说新手了...害人不浅啊,G41单桥,我说怎么不对劲呢

也没必要和你们在这纠结这个问题!你不信鬼并不代表世界上没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鬼,听到别人说鬼都觉得是扯淡!你就是这样的!

如果板子没拿走,那啥也不说了   真TM后悔当时没拍个照!日

网友:
G41有单桥的吗?
H61吧

网友:
G41还不能要华硕的或者技嘉的主板

网友:
G41主板一般是两个桥,单桥是不是H61的吧

网友:
英特尔了主板也单芯片的,还是英伟达的芯片

网友:
双桥的 百度便知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变态杂牌板?G41还是蛮高配置,装WIN7一点问题也没有?关XP退修啥事?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A:
G41是单桥的吗?

你听他乱讲。这么可能了

网友:
技嘉官网查了是双桥

网友:
楼主肯定是戴眼镜的。拿掉眼镜后的结果,你们懂的

网友:
G41 怎么是单桥的呢?灌水的吧

网友:
intel主板g41 g31 都是双桥的 自己搞清楚再发帖,误导新人

网友:
G41的,双桥,楼主搞错了,我的一块用鲁大师检测显卡G41,1G显存(显示技嘉,是技嘉专用吗),运行Gpu-z检测为64位,32M,然后就黑屏,死机,重启也黑屏,CMOS放电后又能启动,搞不明白,每次重启就黑屏,检测卡无代码,放电后正常,求解

网友:
详细情况是无代码,不复位,CLK也不亮,

死亦无悔! -5 别瞎鸡巴乱灌水 要求解去发帖区!!!!

网友:
楼主搞明白了主板再发表。

网友:
有俩快板,GA-G41MT-S2,GA-G41M-ES2L,故障一样,南桥较热,开机死机、重启黑屏,怀疑这是设计的上通病,本人加焊南北桥,能正常显示,进系统黑屏幕死机,重启黑屏,故障依旧,在线求高手解决

网友:
ga-g41mt-s2有单桥的吗 ? 真是扯淡。

死亦无悔! -5 当我扯淡好了 那你看看就得了 别TM还骂.

网友:
G41是单桥的吗,我好象看到有,南桥和北桥芯片哦,单桥英特尔的有,好像是英伟达的,型号好像N73之类的,

网友:
g41没见过单桥的

网友:
你遇到的是N73吧,贴了个G41的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