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dr3内存的一个原件,作用

楼主(2014-02-18):
加内存的时候发现原装的内存一个原件松动快掉了,手贱用手一抓那原件,,就就掉下地了,翻遍了地板就是没找到。不管了装机用,没事,,后发现有时会系统停顿没响应。。这原件要用那种电容换啊,,,看我的另一条内存是电容吧,我试过换比原来大一点电容的不行,开不了机

补充内容 (2014-2-27 17:46):
换了好多颗电容不行,在旧显卡上总算找到合用的了

网友:
找个烂内存的上上不就行了

网友:
难道就没有坏的类似的内存了..

网友:
耦合電容
臺式機顯卡上拆一個裝上去試試

网友:
找个料板同位置的上去就行了!

网友:
0.1uf  16V的耦合电容,PCI-E报废显卡背面金手指那有一排这种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随便找一个换上就行了,估计是焊接手艺不过关把?

网友:
颜色大小相同就可以吧

网友:
小白一个,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是耦合的,不是随便都行,找显卡旁边的通北桥的电容,大小找一样大的

网友:
这个必须得有,随便找个三代内存上面都有,拆一个就行。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来学习了 我也有根一样的内存 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容不是很多的吗

网友:
耦合电容,台机PCI显卡上很多

网友:
这耦合电容应该不难找吧

网友(2014-11-09):
一般找颜色一样,大小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主板上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