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台机电源 1个先马 1个杂牌 都是保险管爆 求思路维修 小白一只不要喷我

楼主(2014-02-18):
2个台机电源 1个先马 1个杂牌 都是保险管爆 求思路维修 小白一只不要喷我

网友:
首先你得说说是用什么集成电路的吧,还有哪些故障现象,都检查了什么,光说爆保险是不够的。爆保险。主要查高压部分的桥电路、开关管及附属电路、主电解等

网友:
            故障现象观察的越仔细,描述的越清楚,让人看得明白,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先查高压部分,注意观察保险那段发黑,是后级还是前级,方便重点检查。

网友A:
小白的话先别着急修,应该先学,多看看基础教材,不然你看看那么多回复你的,你有几个看的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话先别着急修,应该先学,多看看基础教材,不然你看看那么多回复你的,你有几个看的懂的?

晕,实践中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不一定要按旧的套路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的话先别着急修,应该先学,多看看基础教材,不然你看看那么多回复你的,你有几个看的懂的?

看不懂可以百度,可以翻资料,这样的记忆更深。我经常这样做的,觉得也挺不错,你知道的话,还麻烦说出来,不懂我也可以再自己慢慢查。

网友C:
我也是小白,建议先搜索刘坚强电源维修看看先,我觉得对维修有所启发

网友D:
爆保险说明瞬间电流很大,就从保险后面的电路开始检查,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晕,实践中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不一定要按旧的套路来。

瞎子可以摸象,但修电源不可以摸仿瞎子摸象. 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活.
不懂可以问,不丢人也没人会喷, 但这么多人提供了思路给你和善意的提醒,你没看懂还说你的学习方法不同,就有点象夜郎自大.自以为是吧?  人可以没文化,但不能没常识.
爆保险管,重点检查维修高压侧.哈哈.....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瞎子可以摸象,但修电源不可以摸仿瞎子摸象. 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活.
不懂可以问,不丢人也没人会喷, 但这么 ...

你这样讲,你也太自负了吧。

网友(点评):
10楼也没说错,只是高度概括成一句话而已,新手修电源是比较危险的,判断芯片的好坏(外表正常)很多时要通电带电测量各脚的电压,手稍稍抖动一下表笔点错地方就会。。。多看一些帖子再动手会少交一点点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爆保险说明瞬间电流很大,就从保险后面的电路开始检查,整流桥,大电容,开关管等等。

好的,谢谢你,真的懂我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小白,建议先搜索刘坚强电源维修看看先,我觉得对维修有所启发

谢谢你,我已经下载了。

网友F:
是我查的话就先 测整流桥和开关管,这种很明显的大电流烧断,在路测也很明显了。先修好300V,如果开关管坏了。可以先不急着安装,先修好紫5V,在一步步来。仅是个人观点。供参考 不妥之处请指正。

网友G:
强烈要求封贴!不作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强烈要求封贴!不作解释……

强烈要求封此人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我查的话就先 测整流桥和开关管,这种很明显的大电流烧断,在路测也很明显了。先修好300V,如果开关管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