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待机0.012触发0.032掉电维修

楼主(2014-02-18):
型号:东芝L800
故障现象:待机0.012触发0.032掉电 再触发0.012-0.000-0.012 感觉有短路一样 但是又不像
检测:一:待机3VPCU  5VPCU都有
          二:触发量电压只有3V_S5  5V_S5出来 其余电压都没出来,测所有电感对地 均为发现短路
          三:既然无短路那就查时序了,看点电流变化 应该是触发电路中的EC和南桥通讯之间的问题
                 触发瞬间量EC给南桥的触发信号RSMRST#有0-3.3的跳变 DNBSHON#也有0-3.3V的跳变
          再量南桥返回给EC的SUSC#SUSB#信号0V无反应,看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随便测了下
                 南桥的工作条件RTC电路 没发现问题。果断换HM76南桥,结果还是一样。这下感觉这个主板不好修了。

         四:期间查了很久南桥工作条件,没发现问题。然后仔细一想是不是IO的工作条件没满足了呢?想到就测IO工作条件
                供电3.3V 没示波器量不到时钟,结果量到ACIN的时候无电压。哈哈问题出来了,顺电路查到是充电芯片88731的13脚ACOK发出由3.3V经过PR10
上拉而来,查ACIN无短路,直接短接PR10,可以触发跑马了,直接换88731还是一样,只有查88731工作条件了,查到DCIN  ACIN的时候都无电压,看看这两个是怎么来的,看到是电源19V经过PD3和电阻而来的,量PD3无阻值,直接换PD3,插电触发亮机。

上传不了图片说文件无法保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HM67的这些桥真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