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载。。。。灌水求分

楼主(2014-02-18):
维修时只能是见招拆招,尽量修复,处于这种心态工作,就已经是很优秀了。
没事瞎琢磨一阵子,有点思路,博大家一笑:
维修显示器经常遇到电源波动造成,屏显不正常、不开机、黑屏、插电无反应、。。各种情况。
虚拟一下。。。
电源是区小马驹,整流是车轮,滤波电容是车厢;后面的高压板驱动板是它拉的货物。屏板算是拖车好了。。。300V电容里的电荷就是它的食物。。。。嘿嘿。
有时候他拉不动是吃不饱(300V有问题)、闹肚子(管理芯片问题及周边)、车轮变形不圆(整流不良)、车箱变形拖地(电容漏电)、。。。这些都好解决!---
但是要是车的负载变的重了很多(后级芯片、管子、电容、电阻老化性能不良),快速判断方法只有换个马车试试。。。。。。所以手头预备一辆备用马车很有必要。
如果确定是载重太大,就分段检修吧。。最直观的方法是测量电流,主要是高压板和屏板电流;尤其是屏板,估计大家都遇到过屏保险爆掉的机子,那种机子的小马驹很给力,大到把链接的绳子拉断-要是不给力就不会爆保险,而是电源5V乱蹦了。

扔块砖,大大们有玉尽管砸过来。。

网友:
你这在讲笑话吧。 笑死我了

网友:
其实考虑问题就应该这样

网友:
厉害  好思路  如果笔记本 就好分析了

网友:
这位大哥是说相声的吧

网友:
前后级关系而已。。。。。。。。
有感于电源电压跳动的维修反思:最多的控制芯片问题简单,换新就OK;而对于个别不接负载不跳或不接屏电路不跳的,谈谈自己的想法,权作参考。
维修不是简单的坏与不坏的处理,不是简单的1和0.

网友:
楼主 好学问啊

网友:
讲的可以啊,通俗易懂方便记忆啊

网友:
看得累 我感觉

网友:
楼主是哲学家吧,即修显示器又发表心得,值得我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