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ATX台式机电源改制30V10A可调维修恒流源一例

楼主(2014-02-18):
       电子爱好者在学习电子维修技术的同时,利用身边的原材料制做一些维修工具,如:土炮BGA、恒流维修电源等;不仅节省资金,同时也锻炼了动手能力。下面介绍一台利用业余时间制做的恒流维修电源。
       此电源电路部分是利用ATX电源改制的,网上有这种改制的电路图。外壳是用一台充电机改制的,原来的充电机用的是指针式的电流表和电压表,我把电流表改成电子式的,另加了一套供电装置,防止与主电路部分相互干扰;电压表仍用指针式,实际使用中指针式的电压表完全能满足要求。
       这台设备有电压和电流调整旋钮,分别可在0-30伏和0—10安内调整。
具体见下面各图

网友:
恒流源的前面板:

恒流源的电路板部分:

网友:
看不到,图挂了

网友:
前面板部分的装置

网友:
最大电压可调节到30V

网友:
内部设置了散热风扇

这是给电流表单独供电的小电路板,是用手机充电器里的小板改的。

5伏电压与万用表对比

网友:
10V电压与万用表测得的对比

加上负载后测得的电源与万用表测的对比:

帅呆了,可惜自己不会做

网友:
楼主看不到图?

网友A:
改得很好!很实用!
能否把你用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好像真的是看不到啊!

网友:
非常不错,楼主能分享电路图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
能看到图啊。万用表是胜利的VC9807A+

网友:
希望分享电源电路的改造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好!很实用!
能否把你用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参考一下。

网上面有很多这种图,大致都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读者的要求,把恒流源的电路图及绘图工具上传,仅供参考!!!!、
先安装上绘图工具,再用绘图工具打开电路图即可。

网友B:
谢谢分享,已经下了电路图。请问可以用5V待机电源给电流表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已经下了电路图。请问可以用5V待机电源给电流表供电吗?

最好不用原机上的5伏电压做电流表的电源。我没有试验过,听说接不好会烧了数字电流表。所以还是单独设一个电源给电流表供电为好。

网友C:
好东西,我也做了一个,可以从0-—24V调压和限流的,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也做了一个,可以从0-—24V调压和限流的,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的呢

是用ATX电源改制的吗,如果是,那就是一样的。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下载一个。

网友D:
下载了,谢谢,只有绘图工具,没有电路图。

网友:
下载了,谢谢,有绘图工具,电路图也打开了。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谢谢,只有绘图工具,没有电路图。

压缩文件里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