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的机器真奇怪了

楼主(2014-02-18):
我的X201I机器很奇怪,无论电池还是电源,或一起,只能第一次上电开机成功,关机后第二次开机就不触发了,晕了。去掉CMOS电池也是这样。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么?不妨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有碰到类似的!但给客户报风险后人家不修了

网友:
搜索了下论坛,没发现此类故障的描述了。还真没想到,导致此类故障现象,居然也是R415罪魁祸首(R415 开路了,但是量左端也是有电压的,只是没有20V,在15-17V左右呢),希望此贴能给大伙做参考,以免走弯路,我都差点刷BIOS了

网友:
thinkpad好像很多款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