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LOGO过后死机!!

楼主(2014-02-18):
DELL M5010 AMD集成主板开始是7声报警黑屏维修,重做北桥后有显示了,但是过了LOGO显示网卡信息后就死机了,进BIOS很正常,我试过拆了网卡和把所有外设都拆了还是一样没变!BIOS写过 EC换了 南桥换了 CPU换了 内存换了还是一样的死机!!不知到有那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处理好的呢?

网友A:
那你可以再考虑你北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再考虑你北桥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这个216的桥卖芯片的开价要170块一个!我这个是同行给我修的机器,我收同行的都没有收这么贵呢!

网友C:
全都换过都不行呀,只有换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都换过都不行呀,只有换板咯

厄....................我觉得很冤枉而已,因为已经修亮机了!但是引发另外的问题!搞得现在没钱收啊郁闷啊!!

网友A:
在别的旧机子没有~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别的旧机子没有~那也没办法了..

有都被我拆了卖掉了~~这个芯片太贵了~~

网友D:
遇到过,你开机时按压散热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你开机时按压散热片,试试

你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散热片跟CPU接触有问题,但是目测没有,上面的硅脂都被压得往外逼出来的呢

网友:
sd卡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换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散热片跟CPU接触有问题,但是目测没有,上面的硅脂都被压得往外逼出来的 ...

这样就难修了哦

网友:
检查一下桥周边有没掉件

网友:
一般不怎么可能同时候出2个问题,而且不要起手就换桥。。。至少先加温一下看看会不会好啊

网友:
淘宝上有主板交换的300大洋

网友:
裸板还卡的话,你可以植北桥,干嘛非要换

网友:
重新掷球下北桥啊

网友E: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原来是机器点不亮,之后换了北桥好了,现在出现死机现象,南桥 北桥 CPU什么质量都被给换了,都是死机,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原来是机器点不亮,之后换了北桥好了,现在出现死机现象,南桥 北桥 CPU什么质量都被 ...

晕死~~还好我没换北桥只换了南桥,北桥那个贵我伤不起啊!!

网友F:
植北桥试下   换的话贵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植北桥试下   换的话贵的很

一开始就植了!

网友:
换板没价值了,试一下北桥吧

网友:
换个北桥吧,,不然换板子,这种板子修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坑爹的板子。

网友:
换桥就不值了,还不如直接换板呢

网友:
这机器是童斌,超垃圾,修了很多了,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这个216的桥卖芯片的开价要170块一个!我这个是同行给我修的机器,我收同行的都没有 ...

你傻啊,肯定是北桥问题,同行机器我都是收100块工钱,配件他出,不然我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傻啊,肯定是北桥问题,同行机器我都是收100块工钱,配件他出,不然我不修

我肯定比你傻多了!我收同行的人工是150块+零件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肯定比你傻多了!我收同行的人工是150块+零件钱呢

那确实,我们这里价格比较低,汗颜啊

网友:
先重置球看看吧,这个AMD的北桥问题蛮多的

网友:
北桥通病,不加焊不行就换掉

网友:
我记得USB 口 短路也会吧,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