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继续昨天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昨天修了块单桥的板,机器是DELL N4010  .无CPU电,加焊桥,CPU电出来了,电流跑到1A多,但是会掉电。换桥对吗?
修掉电我完全没有头绪?给点思路?

网友A:
你就是乱搞啊...时序都没看 就换桥  三把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乱搞啊...时序都没看 就换桥  三把斧?

大哥说清楚一点?我看到VR_ON也就是CUP的EN信号没出来前面的全出来了.这个信号来自于EC,EC和CPU IC我全换的新的还是一样,我没思路了,想又是单桥板就焊桥了,电流上到1A多了可以,CPU电也出来了,就是掉电?我要怎么做

网友A:
欠压、过流、外置接口问题(常见的USB问题)、BIOS程序不对等等 都会掉电。再说你说的电流能上的1A多,是正常跳变是上去 还是直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欠压、过流、外置接口问题(常见的USB问题)、BIOS程序不对等等 都会掉电。再说你说的电流能上的1A多,是正 ...

谢谢拉哈哈

网友:
N4010本来就是单桥啊,你是不是把AMD主板的维修思路给挪过来了,掉电看看CPUPG或者电压没出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