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20W的电烙铁一把 焊接断脚CPU教程

楼主(2014-02-18):
CPU是件很娇贵的电脑配件,可能会因为运输和保养不当,以及众多DIYer们在超频过程中,不小心把CPU的脚折断了。尽管其内部电路完好无损,难道就因无法使用而被判成“死刑”吗?其实没这么严重,笔者通过实践,特介绍给大家。
  首先,大家要准备好20W的电烙铁一把,将铬铁头磨尖或者绕铜线,以方便焊接,并注意烙铁应有良好的接地,如果没有接地只能在拔去烙铁插头后利用余热焊接,否则CPU有被感应电击穿的危险。
#1  方法1:引脚焊接法
  1.将CPU断脚处的表面刮净,用焊锡和松香对其迅速上锡,使焊锡均匀地附在断面上即可。
  2.将CPU断脚(如果丢失,可用大头针或电子元件的引脚代替)刮净,用同样的方法上锡。
  3.用双面胶将CPU固定在桌面上,左手用镊子夹住断脚,使上锡的一端与CPU断脚处相接,右手用电烙铁迅速将两者焊接在一起,可多使用一些松香,使焊点细小而光滑。
  4.将CPU小心地插入CPU插座内,如果插不进去,可用刀片对焊接处小心修整,插好后开机测试。

修复成功!

网友:
路过看看,好像不太容易啊,那地方小烙铁温度不一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