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场管如何让焊?

楼主(2014-02-18):
今日修到一台联想B460,故障是大电流,检测发现是CPU供电的U36铁壳场管坏了,那个玩意两个电极在底下如何焊接呢?接线吗?以前我就是这样搞得,有没有好办法?
cpu
cpu供电

网友:
盖上去直接风枪吹

网友:
行吗?底下那两个电极也能焊上?

网友:
底部先化,然后贴上再吹

网友:
先用锡线在底部,点一些锡,之后再吹就很好吹了

网友:
搞上去 直接加焊 不行 拆下来 再装上去 直接嫁汉

网友:
谢谢二楼,焊好了,我以前都用连线,费劲呀

网友(2014-07-13):
脚位对好 然后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