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故障处理方式

楼主(2014-02-18):
这几天一直往企业工地上跑,每次都是因为断网。
第一次去是单独几个办公室没有网络;第二次则是整个公司都断网,然而不知为啥断开那个TP-LINK  WR842N路由器电源,所有网线重新接上又可以上一段时间;第三次则是单独一个办公室接了五口交换机没网,时有时无,寻问其它办公室也依旧如此,随后把公司里面近百台电脑全部手动设置固定IP,依然未解决此问题。
本想更换路由器,确无法获取之前路由器上的静态IP(电信光纤上网帐号),无奈只能用回原来那路由器。
网络线路由中国电信光纤接入光猫再接入无线路由器分四路接入四台32口交换机上,最后分别接入电脑。

网友:
先主后分,只要不是主线出问题,哪部分出问题你就找哪部份的交换机,反正只能一个路由,

网友:
PING 网关是否通   通 登陆路由查看 PPPOE拨号是否正常  正常不能上网可能遭遇ARP攻击 进行IP mac地址绑定( 断开接交换机的网线  在路由里ping www.baidu.com 看是否通)
PING 网关不通 路由问题 重启路由是否可以正常PPPOE拨号 路由温度触感一下 如果高  路由散热有问题 开壳加个CPU或显卡风扇在发热芯片上(最好先在发热芯片上 涂抹点硅脂放块散热片 再放上风扇(风扇电源直接焊接在 路由12V供电接口电路板上

查看断网时 光纤猫上 网络G 灯是否正常